五一快乐美女送上,v480进水机维修,祝奋斗在一线的维修人员节日快乐

楼主(2015-05-01):
五一到了,祝还奋斗在一线的维修人员,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同时亲们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该休息的时候休息,钱是挣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话不多说
型号:v480故障:进水机不开机
现来张图
听客户说是从按键板上进的水,跟客户说沟通下,说修需要时间,五一这么好的天该出去玩出去玩行了,修好给你们电话,客户走后拆机,按键板子哪里果然腐蚀了,心里暗暗高兴就想看到了美女一样,然后就洗刷刷洗刷刷,bga直接烤板,这种小事直接让我小弟做行了,自己在这看电影,复仇者联盟里面那个用枪的女人张的真漂亮,老有型了,过会徒弟说板子烤完,我潇洒的说了句,上可调电源看电流多少,徒弟接上可调电源说0.75.。。。。。。。。。。我听了下我烤不对吧,自己过去看了下的确是0。75,这电流应该是亮不了啊,本着奇迹能发生的希望还是接了下屏,不亮- -!
心都碎了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啊,看来想直接秒杀是不行了,找图纸,ok,看了下腐蚀的拿个地方
pu4701
这个是1.8v的内存供电芯片,凭借经验,直接测pl4702电感,*脏话*居然没有电,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了,测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工作条件8 9 10脚3.3v主供电有5脚en开启有4脚好信号没有,正常1.8v没出来4脚有电压就不对了,工作条件都有应该是芯片坏了,直接换芯片,悲催还是不出,芯片可能没坏,哎。。。。。有点小烦躁,上示波器测是pl4702电感瞬间有电压,怎么回事,后继没有短路,工作条件满足,芯片确认是好的为啥还是不出看看美女缓解一下我激动的心情,也分享给大家,修本烦躁的时候不妨看看美女,看见漂亮的美女心情瞬间能好些

我小烟抽着,妹子看着,心情好多了,在看看图纸,这时候思路来了上图
反馈电路,图中的6脚fb是电压反馈检测,而它是有pr4704跟pr4706串联分压来的,于是我单个测他们的阻值,问题找出来了pr4704的阻值应该是20k实测只有10k,凭借多年的维修经验肯定就是他了,从料板上找了个20k的电阻换上,上可调电源测试完美亮机,此机到此修复,走了不少弯路不过到最后还是成功修复,一会跟客户报价
要钱哈哈,最后再次祝奋斗在维修事业的一线人员工作顺利!
看到帖子如果您觉得这帖子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话,同学们给加点分吧,加分你们是不扣分的,谢谢!!!!

要怎么活。 + 1 赞一个!
1902572740 -1 赞一个!

网友:
我草  妹子好漂漂

网友A:
如果4704有10k,应该输出1.2v,而不是无输出,是不是焊盘腐蚀了,导致电阻接触不良,不过修好了就是好事,五一也不放假,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4704有10k,应该输出1.2v,而不是无输出,是不是焊盘腐蚀了,导致电阻接触不良,不过修好了就是好事, ...

用原来20k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是0.6,反馈0.6是正常的,1.2反馈高了,所以只有瞬间电压,

网友C:
条件少一个也不行啊。也许以前那个芯片没有坏。浪费了2元钱。

网友:
为了 妹妹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少一个也不行啊。也许以前那个芯片没有坏。浪费了2元钱。

芯片不值钱,值钱是运费顺丰22,真2222222222222222了

网友:
为了妹子奔跑吧,努力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原来20k的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是0.6,反馈0.6是正常的,1.2反馈高了,所以只有瞬间电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真确否,如果该电阻为10k,且接触良好,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大于0.6,芯片开启下管工作,低于0.6v了再开启上管,如此反复,最终输出稳定的1.2v

网友:
楼主好有风趣,学习学习了。

网友D:
好吧,我只是来看美女了,维修什么今天五一都不看,没兴趣

网友:
好色的维修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真确否,如果该电阻为10k,且接触良好,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大于0.6,芯片开启下管 ...

这个1.8v电压是芯片内部自己降压直接出来的,并不是像3v 5v那样是pwm电路,而且pwm电路也不是想你说的那样,pwm电路是有待机芯片来控制,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并不是反馈电路,反馈电路只是检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不正常,直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只是来看美女了,维修什么今天五一都不看,没兴趣

哥美女漂亮么?漂亮的话给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美女也看了,分也加了。大家五一节快乐

网友E:
又一奇怪的电阻变小,20K变10K,这种情况真是很难碰到啊。楼主取下电阻后有没有再次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一奇怪的电阻变小,20K变10K,这种情况真是很难碰到啊。楼主取下电阻后有没有再次证实?

取下电阻验证后10k,一般很少,一开始我都没考虑这块到最后实在没有法了抱着测测试试的态度一测,心情瞬间亮了

网友B:
别光看啊,亲们给加点分吧

网友F:
如果该电阻为10k,且接触良好,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大于0.6,芯片开启下管工作,低于0.6v了再开启上管,如此反复,最终输出稳定的1.2v.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6脚是反电压反馈检测,这个电阻变大变小只是影响输出电压的大小 估计不会影响 无输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该电阻为10k,且接触良好,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大于0.6,芯片开启下管工作,低于0.6v了再开启上管,如此 ...

他是芯片输出1.8v后用来检测1.8v电压是否正常,1.8v下面是两个串联的电阻,fb反馈是在电阻中间,这个fb是 2个电阻串联分压后出来的并不是自己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该电阻为10k,且接触良好,反馈回来的电压如果大于0.6,芯片开启下管工作,低于0.6v了再开启上管,如此 ...

这个用的是芯片直接降压输出1.8v并不是pwm电路

网友G:
这妹子图片哪找了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电路是保护电路,用来保护后级的电路,不可能把,如果按你的理解这个电阻所在的电路就是个开启芯片的EN信号了,求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楼主心态真好,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电路是保护电路,用来保护后级的电路,不可能把,如果按你的理解这个电阻所在的电路就是个 ...

这个不是开启是en这个只是个电压检测电路。。。。。其实这个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电路图上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妹子图片哪找了

加分我就跟你说说嘿嘿

网友: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光看啊,亲们给加点分吧

这美女你认识就好了。

网友:
有徒弟还有美女看着   修机器很顺手啊

网友:
有妹子 就是好贴

网友:
给美女修本就是细心呀

网友:
我是来要种子的

网友:
应该把电感瞬间出电压的波形放出来,估计加分的人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下。。。。。

支持下就给我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
反馈导致电压不对,所以芯片保护。应该是。

网友:
美女看了,技术也学了,五一快乐

网友:
美女的了

网友J:
没怎么看懂,请问是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怎么看懂,请问是缺电压吗?

电阻腐蚀坏了,阻值变小,导致fb电压不准,芯片保护,不出1.8v

网友:
我是冲着美女来的,没图没真相!

网友K:
电阻变小?真是奇遇但应该不会引起无电压,最多是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我进水的地方一般拿放大镜看一遍

网友:
楼主是生活 工作 两不误 满脑子都是美女的时候 还能工作 不能不说 楼主的定力惊人啊

网友:
看见你的头像,我知道那个女人叫貂蝉,进水好在不深。

网友:
厉害。。。有时候修机烦操是要静下心思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件少一个也不行啊。也许以前那个芯片没有坏。浪费了2元钱。

现在工钱可贵了,相对维修来说维修的工钱越来越便宜啊,有的件虽便宜,但不一定买到保证质量的,浪费很多精力时间

网友:
五一休息一天  今天就又开工了    奋斗吧楼主

网友:
进水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修,肯定有收获。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这个真的少见.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阻变小?真是奇遇但应该不会引起无电压,最多是电压不正常吧?

在电路中,两个电阻串联的一般是电压检测的,要是这两个电阻有一个不正常电压反馈就会不正常,芯片就会停止输出电压

网友:
很好的维修过程

网友:
进水小零件最容易氧化或者板层短线点氧化仔细观察一般都能好

网友:
版主好自在压

网友:
电阻坏阻值都是变大吧  变小??  没碰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