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SANC M2007C 三色显示问题救助。

楼主(2015-05-01):
    首先显示器的品牌在分类中没有SANC,我就随便选了一个,因为不等分类发了贴。      一台SANC M2007C 三色显示器,主机开机在显BIOS自检或进入BIOS里面进行对BIOS的设置时能正常显示,电脑进入到启动过各中不显示,黑屏(但灯管是这起的),随后主机启动到桌面又可以正常显示,正常使用。应该不是主机的设置问题,因为把另一台同样的显示器接到这主机上不出现这样的现象。拆开显示器,没有发现电容有异常的现象,也不知道从何入手了,这问题本可以不管它,但是有时电脑启动不了,要进入启动系统的启动菜单的中选择进安全模式,或是选其他项启动系统,可是在这一阶段显示中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把显示器放其它主机上试。

网友:
不是显示器问题吧  装原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听你的描述,可能是显示器的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先易后难,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bios,有可能的

网友:
刷MCU程序吧,不过这牌子的程序难找,实在不行上通用板。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是显示器刷BIOS,换驱动板

网友:
显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A: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100%是显示器问题。在故障机不显示的时候,不关机换别的显示器就可以正常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