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再立奇功,FDS6675BZ的代换

楼主(2015-05-01):
PackardBell一台,也不知道什么型号,大短。拆机加电,FDS6675BZ巨热,就是它,经测量管子完全击穿。料板上乱找一通,没有同型号的,FDS的沟道是看最后一个数字区分的,那就找单数的,找到一个FDS4435BZ,对比两个管子的PDF是相同的,只有内阻和电流不同,换上小电流,没想到又击穿了。

看来后端还是有短路,反正已经短路了,不要拆下,用最小的电压烧,调到1.5V时,电流已经2A了,然后开始十八摸,奇怪,没有发烫的元件,是不是藏在摸不到的地方了,把主板上有遮挡的地方全部拆了继续摸,在散热器下面一对电容发烫,拆下测试已击穿。

换上两个电容,又找一个FDS4435BZ换上,加电待机电流已正常。装机后测试,一切正常,收工。

高手无视此帖,心得:
1、挨个翘元件,费力不讨好,能烧出来的还是烧吧,但一定电压从低到高来,不建议5V步,这是危险动作,理论上电压越低安全性越高。
2、管子代换时一定找同型号的,实在找不到,那也要查询对比PDF后再上机,以防万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