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SE

楼主(2015-05-01):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主板,cpu是E5200,故障现象为可以触发但是没有复位。测量内存,桥的供电都正常。CPU无供电。把CPU拿下来以后,就有供电1.7V,电源管理芯片更换无效。求电源管理芯片PDF,EN是哪个脚。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RT8800,芯片的EN在第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