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5-01):
如题,换了一块触屏也不好用,测芯片附近电容只有1.8V左右,SDA和SCK只有2.02V,正常吗?是个山寨的平板
芯片

网友:
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是完全没作用还是不准?

网友:
山寨平板好用的没几个 你可以试试测测上原来那块触摸时的电压和效果

网友:
CTP触摸屏,一般sda和sclk都为1.8V,vdd一般设计为2.8V,你在测量下int中断信号,用手触摸使用触屏时候,是高触发还是低触发??

网友(2015-05-31):
直接就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