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了2个喇叭效果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

楼主(2015-05-01):
笔记本是HP8440P。感觉声音不够大,听教程在吵闹的环境听不清楚。
所以在蓝牙槽里放了个小喇叭

键盘下面内存槽那放了个小喇叭

弄好后4个喇叭一起感觉声音大小没什么提升。。想提高笔记本声音大小到底怎么搞?

网友A:
要加个功放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个功放才行哦

笔记本有功放芯片。我是在输出并了2个喇叭

网友:
从usb小音箱拆个功放总成装上,保证爽

网友:
总成要怎么装上呢

网友:
笔记本功力有限

网友:
有朋友给我说了。叫我弄个LM386装上。

网友:
加并联电阻使扬声器之间的阻值变小,好像不能不要小于6欧姆

网友:
笔记本的功放输出功率都不会做的很大,因为电池的供电电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有动手的能力,笔记本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考虑加装功放电路,功放的输出功率视情况而定,小喇叭的功率也得考虑哦,如果超载小喇叭播放的声音易失真,重则烧坏小喇叭。至于选择什么类型的功放电路,要考虑到供电电压这一块。LM386的输出功率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 弄着玩 装上后发现声音更小了  想想应该是功率只有那么大 加再多的喇叭也没用

网友:
功放只有那么大,你接再多的喇叭也没用

网友:
加了喇叭就那么小,声音也没有多少感觉,只有外接才给力

网友:
喇叭换个功率2w的,

网友B:
用TDA2822做一个吧 外围元件也少 几分钟就焊好了 移动DVD上用的多

网友:
弄个傻瓜小功放,保证大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TDA2822做一个吧 外围元件也少 几分钟就焊好了 移动DVD上用的多

请问喇叭用笔记本自带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
做维修的都喜欢捣鼓吗  接个外置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喇叭用笔记本自带的就可以了吗

你要用原来的喇叭也可以 要换大点的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功放太小啦,不换功放的话,找找以前奔腾级的老东芝,从上面拆喇嘛改装,效果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