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显示很慢

楼主(2015-05-01):
联想G580机器LA-7981P,开机三四分钟才显示,刷了BIOS不显示了,bios芯片坏了,换了一个25Q32再也不显示了,刷回原机备份的也不行,现在电流0.85A不显示,+VCC_GFXCORE_AXG电压出不来。论坛的BIOS都下载试了不显示。有没有人遇到过的?

网友A:
光驱拔了试下呢!

网友:
把网卡 声卡  一起拔掉 了看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拔了试下呢!

现在是裸板

网友:
碰到了一块,加热可以开机的,冷了就开不了的。。。

网友:
之前修过类似问题,一台dellhm55的。型号忘了,开机灰屏,以为显卡就开干了,不行仔细测发现灰屏的时候能关掉背光,于是上论坛搜,有说换桥好的,而且是换,重植都不行,故障是几分钟之后来logo,很慢很慢进系统,但是进去了之后使用没问题,换了桥,一切OK,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我也来了一台,触发后大概5分钟后才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但关机马上再开又要等几分钟才显示。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5-06-10):
我也是有一台   郁闷中

网友:
我的机子是换U掉电 不换U  不跑吗  电流跑到0.9  纠结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
刷bios看下有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