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耳机正常,内置喇叭不响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01):
联想E420 ,耳机正常,内置喇叭不响

纬创代工,

图纸 THINKPAD

网友:
换耳机口没

网友:
修到耳机孔坏的

网友:
喇叭 坏没   把耳机对调 看一下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
E420呵呵。好多哦。那种二合一的耳机孔换了好多。也有碰到过声卡芯片不好的。不过都蛮简单的!

网友:
大神啊   膜拜。。

网友:
没有,耳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

关注下完整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20呵呵。好多哦。那种二合一的耳机孔换了好多。也有碰到过声卡芯片不好的。不过都蛮简单的!

有关声音的本来也就不是多复杂对吧,只是今天修的这个有点特别,所以拿出来都来看看

网友:
不错 声卡电路这部分修的比较少 不常见 顶下楼主

网友:
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了,厉害,谢谢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懒人。

网友:
这种情况多由插孔坏引起,喇叭被静音了是头次听说,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一点经验。声音方面的故障没怎么修到。。希望多发这方面的贴

网友:
你这样改过,会不会不稳定哦

网友:
快速解决     收钱    建议多测测

网友:
下个试下看看

网友:
新人求教  干嘛在那个三极管是没有吗 还是 。。。   还有为啥在上面焊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