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跑码过内存C1也过了显卡26,刚显示LOGO画面,诊断卡到CE就重启,反复这样

楼主(2015-05-01):
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内存正常使用。主板突然这样,换过内存了,诊断卡跑到CE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就重启了,一直重复。

诊断卡过了26 后   2B 49 4E 50 CE 重启一直反复

刷过BIOS无效,刚显示画面就重启了,也无法进BIOS,跑到CE重启多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诊断卡复位灯一闪自动重启了

网友A:
主板有没有进过水。没有话查下北桥供电。我从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没有进过水。没有话查下北桥供电。我从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主板没有北桥,只有南桥,也就是查主要查南桥咯,供电1.05V很稳定,倒是发现内存供电有些疑问,不插内存1.5V,插了就1.3左右供电,不知道正常否,应该正常的,换了另一条内存为1.5V

网友:
看来只能拆外设了。

网友:
俄罗斯诊断卡是什么样子的?没见过呢

网友:
能进BIOS吗,能的话,先把网卡关了。

网友:
测下外设看看,网卡声卡这些,上次看了个帖子网卡引起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只有南侨? 之后最好问问题时,打个板子型号比较好,有经验的人看到也比较好指点方向
我昨天有修到技嘉的ep45,也是跑到26重启,是m_bios坏了,我换了一个ic,bios重写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