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5-01):
刚客户拿来一台dell n5110的笔记本说开机有时黑屏,打开本子开机能进到桌面,动动本子就黑屏,一会还好了,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重新装了也没好,又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没好,开机不碰笔记本,正常开机正常进系统,只要有点震动,笔记本就待机,开关键一闪一闪,和待机一样,在按开关重新进系统,应该就是待机了,按开关能唤醒正常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感觉好像那个虚焊,一震动就待机,大神们有遇到的吗?谢谢了   ,      还没拆机呢,把键盘拆了没管事,故障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5-5-2 08:45):
真是晕了 将笔记本拆开裸板测试没问题 ,又装上了,继续测试也没问题了,难道是哪个线松了?还是这个本子右上角有个关闭屏幕的快捷键有问题,这个开关我按了好多次了,也没问题了,纠结怎么和客户说呢。

网友:
休眠开关拆掉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奇怪,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把机器拆了裸板点还会这样木   试试看

网友A:
应该是   6个腿的小管管脱焊了    好像是在CPU 和显卡中间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
拆出来试一下   是不是哪里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6个腿的小管管脱焊了    好像是在CPU 和显卡中间

这个小管管管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6个腿的小管管脱焊了    好像是在CPU 和显卡中间

一会拆开看看

网友:
你有没有看休眠开关正常不

网友:
楼主试试最小系统化会不会这样。

网友:
拆开看看按键吧

网友:
楼主看看休眠开关,这是休眠了

网友:
要不这样不稳定 机子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