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系开机出现黑屏

楼主(2015-05-01):
有win7 标志  却进不去系统   感觉是系统问题  然后又报错   怎么解决 谢谢啦

网友A:
进安全   模式进去的到不      把显卡驱动禁用了看看

网友B:
肯定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   模式进去的到不      把显卡驱动禁用了看看

也进不去  还是报错 有事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

不是    显卡坏了 不是这中

网友C:
直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吧

这各可以试一试 谢谢啦

网友D:
笔记本吗?发错版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吗?发错版块了

你是不是会错帖子了

网友E:
换个硬盘装系统进去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不关显示器什么事,你换系统试试先,

网友:
上个图吧,大家好更清楚了解情况

网友:
完全可以重装系统!或者开机f8,安全模式,然后禁用显卡驱动!然后再重启看会不会

网友:
像是硬盘故障

网友:
设置硬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装系统进去看看

可以了   重新装了就行了

网友:
进pe 检查硬盘又没有问题

网友:
改了的 ahci的借口呀

网友F:
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这个 我试过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