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进WIN7 LOGO掉电

楼主(2015-05-01):
上论坛查到有加焊显卡和刷BIOS好的,我想我这台应该是显卡问题多了,因为能显示的,于是拆机干显卡了,30分钟后试机不掉电了.

Dell n4030 i3 m380 ati5430_pch.zip

pch bios

网友:
我也遇见过  估计是通病。。。。

网友A:
4010有这个通病,还有一个是5010也有显卡通病

网友:
楼主修的这种情况,就是显卡散热不好,导致虚汗,最好是换,这样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B:
显卡还是换无铅的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还是换无铅的耐用。

问一下换无铅的能用多久,加焊的话可以用多久,这机散热不好,风扇又小

网友:
我修过M5010  的机器风扇改常转  一会掉电  后来上论坛 改回来就OK了

网友:
又是加焊,

网友:
显卡  通病了

网友:
修过显卡 还有北桥都爱坏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了。!刚显示logo或者滚动条那就掉电,。可再次触发 搞显卡肯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010有这个通病,还有一个是5010也有显卡通病

人家说的是N4030开机LOGO后掉电,你说的是4010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是N4030开机LOGO后掉电,你说的是4010的通病了

兄弟n40系列很多有这个毛病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N4030进系统一会就掉电啊,显卡也重装加焊了,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换无铅的能用多久,加焊的话可以用多久,这机散热不好,风扇又小

其实显卡加焊 能好 都说是 锡珠 接触不良导致   其实也有的是  显卡上面的晶体和显卡本体焊接不良导致的      所以这个不确定  有的加焊能用很久  有的加焊  一天就不行了     另外还要看客户这么使用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还没修过,以后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