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不触发

楼主(2015-05-01):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板子说不触发,插电源待机偏大,拆机通电PS51020发烫坛子上有说拆个小电容,具体位置坛子上有图。拆了电容还是发烫。插电源3V5v有但一下就灭了,应该不是3V5V出问题后来换ISL6227后51020不发烫了,正常显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菜鸟一个高手路过

网友:
没修过Y510 不过待机修片发烫修了也不少了

网友:
一般都是线性电压有短路吧

网友:
确实是电容坏了 但是要慢慢找 我以前都遇见过 不过忘记了

网友:
线性供电短路吧。

网友:
鼓励发帖希望发的更具体点

网友:
Y510 好像是华硕代工的,一般都是显卡,壳子问题,其他的还真是修的少

网友:
HOW CAN YOU UNDERSTAND THERE WAS ISL 6227 PROBLEM PLZ EXPLAIN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只在三星R458上面碰到过,联想上海没碰到过,谢谢聊

网友:
楼主能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配上图就更完美了,一般而言,发热的元件不一定是它坏,而是下家坏的多见,就好比一个电源通过电阻给负载供电,如果电阻发热严重(正常的时候热不严重),应该是它的负载重了造成的,你们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