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233h不显

楼主(2015-05-01):
acer v233h显示器不显示指示灯偶尔会亮一下,亮橙色光。而且通电后还会有滋滋的响声,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是哪里的问题啊?我先在这里谢谢各位大神了
不显示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板供电正不正常。 再检查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怀疑供电,首先就要测5/12v

网友:
5V12V大电容的电压都正常啊 除了这些电压还要测哪些啊? 测屏是好的

网友:
电源板的电压好像都正常 2楼的请问下要测驱动板的哪些供电啊 要怎么测啊?谢谢

网友:
先确定供电正常,再考虑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拆开再说呀,查查供电电压及按键等

网友:
看下驱动板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维修人士,要不这样的问题还发帖了问。

网友:
我是新手啊,请你们指点指点啊 我用二极管档量了保险丝是0.00到0.01 是不是保险丝坏了啊 驱动板要量哪些元器件的供电啊? 请你们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滋滋叫是不是表示有漏电啊?

网友:
刚开始有,现在又没有了 现在是不显示 指示灯橙色要按开关按键按几次才会亮 橙色 驱动板的电压有5V 但也有0.几V

网友:
各位大神,这和驱动板的程序有关系吗?是不是程序坏了? 要刷程序的话要用哪个芯片啊 是不是25X20AVNIG这个芯片啊?显示器是宏基V233H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的5V输出的电容问题,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