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32wa亮一下就暗屏

楼主(2015-05-01):
版号:715G2892-3-8
故障原因:通电亮一下就暗屏

ta9687gn   3脚 5.22V  ,4脚 0.9V ,11脚 供电 5V,13脚 3.2V   15脚 2.6V, 16脚 4.5V ,,其它脚都没电压,用表笔触碰16脚会亮一下就暗,ta9687gn更换问题依旧,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2脚接地去保护看下会不会两下就灭。再继续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接地去保护看下会不会两下就灭。再继续往下修。

去保护后,也是亮几秒,就暗了,重新通电也没有亮一下,还发出一个声音,不知道是那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接地去保护看下会不会两下就灭。再继续往下修。

发出声音的好像是高压包,响一声闪一下。

网友:
这种板子直接改通用的吧,改造前先检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就不会用个通用高压板区分一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用个通用高压板区分一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啊!

新手学习中,换一体板是正常显示的,那说明灯管都是好的吧?

网友:
先完全排出灯管问题再来修板,,,

网友:
测下高压线圈的阻值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习中,换一体板是正常显示的,那说明灯管都是好的吧?

不对啊,这样的话应该是说明管是好的,高压系统坏了。

网友:
直接改掉算了吧

网友:
先用恒流源测试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肯定是高压板部分坏了呗,修呗,用表测测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先用好灯管测试下高压板,灯管好的话代换升压线圈

网友:
请先明确一下到底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外挂灯管就可以判断

网友:
高压板部分问题,换一体板解决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

网友:
você usa fonte assimétrica para descobrir o curto?

I write in portuguese

网友:
你就不会用个通用高压板区分一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啊

网友:
一般 就 灯管 或者高压
你先改革高压试试 仔不行就算 灯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