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五一,加班搞定HP P1505 打印机打印一半有内容,一半无内容

楼主(2015-05-01):
五一,劳动最光荣
祝各位大师 五一 快乐!!!

机器型号HP P1505
故障现象:打印一半有内容一半无内容
维修过程:此机器是早几期学员修过的,本期学员拆过后试机发现打印一半有内容,
一半无内容。
实地打印机维修用的实践材料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完整打印机,机器外观如下:

机器背面如下图;

机器型号为 HP P1505

故障现象如下图:

一半有内容,一半无内容的故障大多数都是由硒鼓,激光器,等组件导致。
有现成硒鼓直接替换,故障依旧。说明故障不在硒鼓。

故障定位在激光器, 激光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多数都是因为反射镜面脏导致打印质量差的故障,拆解后清洁反射镜面试机,故障依旧。
看来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了,所以再次拆解激光器仔细观察,激光器拆解后,其内部结构如下图:

激光器内部大多数组件都是经过精确定位,可以维修到的组件很少,经常维修打印机的朋友都知道大多数都是清洁,棱镜,透镜,平面镜,反馈等。
观察后发现镜面没有明显被弄脏的痕迹,清洁后也没有任何改善,可以想到的只有是某些组件被人为拆过移位了,所以导致一半有字,一半无字
观察内部结构发现,可以拆卸的组件只有带动棱镜转动的电机及其驱动电路板部分,能拆的只有三颗固定螺丝,但观察螺丝没有明显拆过的痕迹。
所以抱着一丝希望,尝试调节一下。
观察内部有两个塑料凸起,可以做为调节参考位置的基准点,
调节前,PCB电路板的位置是靠近最右侧的一个塑料凸起,如下图所示

尝试将PCB电路板 往左边移动一点点,然后固定好螺丝,调节不算明显,如下图所示。

上机测试,调节后的打印效果如下图所示

下图为调节前的打印效果:

以上两张图对比,调节后的打印效果有明显改善,说明确实是PCB电路板被移动过。

再次拆下激光器,把PCB电路板移动,靠向最左侧塑料凸起,如下图
(调节之前是靠向最右侧塑料。)

调节后试机,打印效果完全恢复正常,如下图
(调节PCB电路板的位置,也就是在调节棱镜的位置,由于棱镜偏移位置,有一半激光不能照射到感光鼓表面造成打印一半有内容,一半无内容的故障。)

到此 故障修复,希望看到此案例的朋友,能够举一反三搞定更多的故障。
也希望各位大师不要保守,多发些打印机的维修经验帖,最后祝各位大侠生意兴隆。

网友A:
打印机学习下

网友B:
修打印机这些机械之类的还应有一定的机械装配技能啊。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天啊。这也是问题所在。看来想学修打印机并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
查的好仔细啊

网友E:
哈哈  版主的意思 有学员 拆的时候没装好啊! 打印机 一般都是 机械 故障的多!   2612a  硒鼓吧!

网友F: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感谢楼主的细心指导

网友G:
打印机要拆得多就好修些,好多不太好拆。

网友H:
看到效果图像是有规律的,想到激光器有档了,没想到是移位,老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学习下

杨老师谦虚了,还要多跟你学习一下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打印机这些机械之类的还应有一定的机械装配技能啊。

是的,拆装需要多练习,然后有理论基础上手维修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也不给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啊。这也是问题所在。看来想学修打印机并不是这么简单了。

如果你懂原理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了,排除硒鼓就是激光器了,就在激光器上找故障 就好了,实在不行,更换激光器也能快速解决故障,只是比较喜欢研究,所以才尝试调节,如果给客户修机器,肯定 直接换激光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版主的意思 有学员 拆的时候没装好啊! 打印机 一般都是 机械 故障的多!   2612a  硒鼓吧!

是的,激光器本不应该随意拆卸的,确实是 机械故障最多,这个机器是 36A的硒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感谢楼主的细心指导

谈不上指导,技术交流,  如果有修到打印机,欢迎发帖,一起交流经验,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印机要拆得多就好修些,好多不太好拆。

多加练习就好了,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效果图像是有规律的,想到激光器有档了,没想到是移位,老师牛

因为清洁过,所以排除被挡住,能想到的只有是镜面移位了

网友G:
这移位了还真要心细才能找到呀

网友:
之前没遇到过,五一大礼,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很细心哦,这个一般人发现不了的

网友I:
哎看了半天原来是打印机及啊

网友:
很少接触,来学习了

网友:
我在怀疑激光器是不是给上家拆过,报价过高可能客户不修,故意弄的。不然激光器好好的,怎么会移位。修了那么多打印机和复印机没碰到移位这么严重的。对楼主的维修技术及思路赞!

网友J:
版主这么努力那,我也发个心得吧~哈哈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赞~

网友K:
这种问题是不是常有的,有好多都是人为故障,鉴定完毕

网友:
学习了,激光器维修的很少!

网友:
又长了一点学问,感谢感谢。

网友:
讲的很详细,思路也清…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移位了还真要心细才能找到呀

如果懂原理,还是很容易找到这个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哎看了半天原来是打印机及啊

标题都有写打印机,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这么努力那,我也发个心得吧~哈哈

好的,期待你发个心得,你啥时候发啊,别让我等太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是不是常有的,有好多都是人为故障,鉴定完毕

对的,是人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懂原理,还是很容易找到这个故障的

还是要多拆拆好呀

网友:
仔细看了贴 子,感觉店里的激光打印机也有点问题,明天有空拆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激光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