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或桥供电的问题,求技巧

楼主(2015-05-01):
今天修一块三代内存板子,1.67V电压,觉得内存电压有问题。查8105反馈6脚0.8V,两个反馈电阻有问题,我就是想问一下高手们。
一般你们修这些故障是直接去坏板子上拆两个电阻同时代换?还是有什么高招?
如果自己找电阻有什么参数上的要求吗?比如大于1K??

网友A:
在料板上拆下来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料板上拆下来换上就行了

两个一起换吗?

网友:
一定要原值更换!不能随便安一个就行的。当然反馈电压有一个是允许调节的,但不能超过范围。

网友:
现在都是小尺寸的电阻,怎么确定阻值呀,而且找的时候很麻烦的。

网友:
按图纸找参数啊

网友:
直接换两个阻值不要相差太大的就可以。

网友:
兄弟呀,图纸在哪里不好找呀?

网友:
电压1.67V是正常的吧。楼主先看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吧。
另:电阻跟换一般只要个头大小,阻值一样就可以了,个头大小代表功率。

网友:
反馈电路的电阻记得千万别乱换,不然随时电压不对烧东西,阻值找一样的最让人放心。

网友:
一定要原值兑换啊

网友:
直接拆掉对换,或者,重新计算公式代换,最好对换!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两个一起换,只是料板上要测量过内存供电是否正常,还有一起换还要同位置代换,位置换错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