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修的三台机器

楼主(2015-05-01):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在这里先祝大家五一节快乐,今天我也来发一个帖子,虽然我今天没上班,但是前两天上班修的几台机也可以分享下,虽然故障简单,但也值得分享,好了,话不多说,言归正传
1.这第一台机是ASUS K42JR的

此机的原始故障为,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0A,按开关后电流依旧为000A,看来这是没待机啊,于是先测了下公共点,发现公共点电压为19V正常,再测了一下待机3.3V和5V发现没有,于是测待机芯片的条件
第一个肯定是供电了,测了一个此芯片的供电电压为19V正常

接着测开关了,测了下此开关也有9V的电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正常

然后再测了下VREG5,发现没有输出,这肯定不正常了,于是测了下此引脚的阻值,发现为几百欧,正常,测到这里心想看来是待机芯片坏了

于是找了一个新的待机芯片换上,换上一个新的待机芯片后,再次接入电流表,发现电流显示0.02A了,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9A左右不动,好嘛,以为可以秒杀的,怎么又出现这种情况,不用说了,肯定是先测电压有没有出完了,于是测了下全板的电压,发现都正常,再测PG,发现也正常,最后测了下平台复位,发现没有,哈哈,看来是复位有问题了,还好这图纸有上电时序,查呗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H_CPUPWRGD以前的时序都正常,而PCH还不发出平台复位,看来就是PCH的问题了,于是去PCH的胶,说干就干

去了胶后,脑子一转,好像有哪里不对劲的地方,还是不要那么快干PCH吧,再查查
按理说,PCH要发出PTL_RST#也要满足几个条件才会发出啊,一般的时序也是按供电、时钟、复位这样来的啊,现在供电有了,那时钟有没工作呢,于是测了下时钟的晶振,发现有0.*V的电压,正常,再用示波器测了下时钟的晶振,发现没有波形,这好像不对,先放一边吧,再测下PCH产生平台复位的条件吧,虽然这是HM55的,我想既然有时钟,那么PCH产生平台复位的过程也应该和双桥的差不多吧
也就是说,当PCH得PM_PWROK后,会发出STP_CLK#这个信号给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在得到这个信号后,并且在供电和开关正常的情况下,会将C_14M_PCH这个信号送给PCH,当PCH在得到这个信号后,才会产生平台复位

以上全是个人理解,不知是对是错,因为本人对HM55以后的时序知之甚少,希望各位理解,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各位指出,多谢
接着说,而当时我测得的时钟是有供电的,何况晶振已起振了呢,(但是示波器测又没波形,又好像不正常),再测STP_PCI#这个信号也是有的,但是在测C_14M_PCH这个信号时发现时钟没有发给PCH,那也就是说PCH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所以不发出平台复位
好,既然找到了原因,那就先换个时钟再说吧,于是找了一遍都没发现有这个时钟芯片,还好有块料板,但是料板上的时钟芯片型号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换,心想既然是一样的板,应该能换吧,,于是把料板上的时钟拆下并换上
大家看到,此板原来的时钟芯片是ICS0395293换上料板上的ICS1415370

换上后时钟后,再用示波器测时钟晶振的两个引脚,发现有波形了

于是再按开关,发现电流可以跑到1点多安,并且亮机,此机修复
看来就是这个时钟坏了,还好没有做PCH,要不然做了也是白做,何况我已把PCH的胶的去了,至此,时钟芯片ICS0395293和ICS1415370在此板上代换成功
2.第二台机是HP V3700的,此机的故障为,接入电流表显示0.02A,按开关后,电流上到1.07A左右不动,看来是不跑码啊,于是拆机

拆机后看到其板号为06230-5M

然后再仔细一看,显卡被动过,网卡被换过

于是刚准备查条件了,刚好老板看了一下,说,这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不跑码,并且说这显卡是个通病来的,叫我做个显卡试试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还是上了BGA

把显卡拆下后

并把主板上的焊盘处理干净

接下来找个改良显卡并且重新植球,植球不用把钢网取下,直接在钢网上植球就可以了

等把球熔化后,等一会,不要在过热的时候取下钢网,而是要把握好时间,要在其不冷不热的时候取下,因为过热的时候取下,球还没有完全和焊盘凝固在一起,所以取下时就不能用了,但如果太冷的时候取,钢网是拿不出来的,这时候我想就要用撬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肯定的是行的,所以这个拿的时间要把握好,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一个桥,现在我这样植球一般都是一次性搞定的,连个球都不用补
拿下钢网后

最后再把植好球的改良显卡重新焊回到板上

然后再次接入电流表,按下开关后,电流跳得很好,最后亮机,这台机完全是靠老板的经验来修的,所以没什么技术含量,完全都是手工活,希望高手勿喷
3.第三台机是宏基4540G的,板号为LA-5521P,此机修时忘照图片了
这第三台机也是借荐一个高手的帖子才修好的,原帖在这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017
好了,言归正传,此机的故障是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58A不动,然后再测全板的电感,发现除了3.3V、5V、1.2V以及1.8V外,再没有其它的电压了

然后看到产生1.8V的供电芯片是ISL6228HRTZ-T

在此可以看出此芯片除了控制1.8V这一组供电外,还在控制着桥的供电+NB_COREP,而桥的供电开关来自EC发出EC_VLDT_EN,测得此信号为0V

那要在什么时候,EC才会发出此信号去打开桥的供电呢,借荐前辈们的经验,说如果要想EC去开启桥供电,那么CPU供电就一定要先出来,也就是CPU供电的PG(VGATE)发给EC后,EC才会发出EC_VLDT_EN去开启桥供电
好吧,即然有了思路,那就先修CPU供电吧
首先肯定是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1.供电类的条件,测的VIN为19V正常

再测VCC的电压为3V左右,心想不对啊,这里的电压应该是5V才对啊,怎么可能是3V左右的电压呢

于是往前查,查得+5VS是由U24这个MOS管将+5VALW转换成为+5VS的,测得SUSP在按开关后为0V,在按开关前为5V,而我在下图标的都是在按开关后所测的电压,测得U24的D极为5V正常,再测其S极的电压为3V左右,而其G极的电压也是5V左右,测到这发现电压明显不对啊,为何在按下开关后U24的G极为何是5V的电压呢,难道是Q29击穿了,一看也不像啊,如果说Q29击穿了,那么也不可能出现5V的电压,应该是0V才对啊

于是再用万用表测了下U24的D极与S极,发现竟然是相通的,看来还是U24这个MOS击穿了,但是为何它的G极会是5V左右的电压呢,而其的S极却是3V左右的电压,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算了,不想了,直接更换一个MOS管吧,更换此MOS管后,再次按入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上到2A左右亮机
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转换MOS击穿惹出的麻烦,在此也要感谢那位前辈发的帖子了,是他的帖子给了我维修的思路
至此,帖子编辑完成,如以上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U24 在这里内部应该是两个N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其本身高电平导通时候,4脚G级电压工作正常值应该是19V左右,这里的5V应该是U24这个8脚N沟道MOS管击穿导致GS级直接导通呈现低阻状态引起的.也可以理解成D级输入的电压直接串流到G级工作.U24的D极与S极相通.而S级电压输出3V左右电压值,这里原因应该是MOS管击穿DS级之间相连内部的晶体二极管变成电阻性质导致的.这里的直接相通也会存在一定阻值大小.

网友A:
版主,请问用示波器修笔记本难吗,我专门只用万用表

网友:
oh dear its good post to share u doing good jo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请问用示波器修笔记本难吗,我专门只用万用表

示波器主要抓测试点电压跳变比较准确。

网友:
ldt_en,这个是总线供电开启吗?还是桥供电,跟以前一个前辈说的不一样,该听谁的呢?

网友B:
泉泉哥K42JR时钟开启分析错误!时钟开启是CPU核心供电正常后由CPU供电芯片发出CLK_EN#再反相成CLK_EN开启的,单双桥都一样。而不是你说的由PCH发出STP_CLK#开启的。

网友:
第三台是AMD 的,AMD的时序就是有点搞不清咯,修到的太少。虽然没有笼统的学过,但是以前听饼哥讲AMD台式主板时序,一样的,先出CPU供电 ,再出总线供电。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要作为收藏!  看不懂那个示波器,如果能分享下示波器的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泉泉哥K42JR时钟开启分析错误!时钟开启是CPU核心供电正常后由CPU供电芯片发出CLK_EN#再反相成CLK_EN开启的 ...

我所说的是时钟的二极开关

网友:
楼主,那个PCH发出再返回的时钟,在桥内部名叫CLKIN_PCINLOOPBACK,外部名叫CLK_PCI_FB

网友:
第一和第三台精彩。赞一个。

网友:
不愧为版主,厉害

网友D:
修得不错  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思很好 很细心    小白们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E: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分析的很清楚,要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所说的是时钟的二极开关

额 我突然也想起来 在笔记本维修不是事上好像有说STP_CLK  这个好像是C状态的一个信号 是PCH 发出去关闭CPU 外部时钟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分析的很清楚,要收藏了。

首先我不是迅维出来的,你们不要误会,其次我分析的也不是很好

网友:
问个小白问题 第一台那些时序测试点 在哪测呢??

网友:
路过,小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真是好技术

网友:
第一个机器时钟问题 修的还行

网友:
绝对的精华之作

网友:
楼主可以把华硕K42JR 4.1图纸发下吗找了好久加分了

网友:
V3000的机器可以不用发  显卡都是通病了

网友:
维修水平已经很高了。都有自己的思路。而且很清晰。

网友:
5月1日还再干活,不错,呵呵

网友F:
桥要发出PLTRST#   条件好像不是14M  好像是33M   没记错的话。。。呵呵 希望楼主验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修得不错  加分加分

   我怎么感觉你的头像很熟悉啊  很多帖子都看到你了   你是不是灌水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要发出PLTRST#   条件好像不是14M  好像是33M   没记错的话。。。呵呵 希望楼主验证

此机的33M是桥自身产生的,你可以的看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感觉你的头像很熟悉啊  很多帖子都看到你了   你是不是灌水的?

您老人家才是灌水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真的在看到你在很多板块呢。说实话 你是不是灌水的

是啊,我经常去求助帖回复,有时候也在经验贴学习,或在谈天说地看坛友们聊天,我哪灌水了???你在哪看到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经常去求助帖回复,有时候也在经验贴学习,或在谈天说地看坛友们聊天,我哪灌水了???你在哪看 ...

那也许是 看错了板块    是不是认识你?

网友:
首先肯定是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经常去求助帖回复,有时候也在经验贴学习,或在谈天说地看坛友们聊天,我哪灌水了???你在哪看 ...

我感觉你的头像很熟悉  你是不是在上海待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你的头像很熟悉  你是不是在上海待过?

你这人应该有病,好了别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人应该有病,好了别回复了

   好吧,我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V3700我们那个时候天天修,显卡是通病,631改良的还可以,现在这样的机器少了。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吧

网友:
理论知识还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不是迅维出来的,你们不要误会,其次我分析的也不是很好

楼主不但机器修的好,而且很谦虚,值得学习

网友:
我后悔了,要你改头像,你就改你家媳妇的, 帖子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是迅维的也不见的有多好,加分支持。培训是一方面,学习和技术还是自己!

网友:
技术越来越好了,不过对时序理解还是不深哦,55的时钟开启是CPU供电出来之后,由其供电芯片去开启时钟芯片的,并不是由南桥发出来的,在第一个机器的时序图也可以看的很清楚,还要加油哦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的思路 么哦发说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牛叉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看来是个流水帐啊,呵呵

网友:
第一台机是ASUS K42JR的
请问楼主是怎么排除BUF_PLT_RST#信号不是被外围拉低呢?也有可能PCH发出复位了,但是被外围拉低。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楼主思路清晰,不愧是版主

网友:
时序是CPU供电先出来的吗?

网友:
思路很好 技术强硬

网友:
收藏LZ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现在哪发财啊 好久没看到你发贴啦 机子修的越来越有水平了 波波都用上了

网友:
好久没有看帖子了 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