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前必看

楼主(2015-05-01):
笔记本BIOS分离合成及修复
自从Intel酷睿I系列平台机器出来后,有一定维修经验的同仁
都知道,相同良板上备份出来的程序用到另一块板上不能正常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备份出来的程序一般不通用,可能出现定时掉电、风扇
狂转、关不了机、网卡叹号、亮机慢、进不了系统、解密、解报错、
不认盘不引导、第二次开机才亮机、需要放电才亮机等一系列问题。
刷BIOS或换PCH或换CPU(如四代U)后容易出问题的机型举例:
ThinkPad E431 E531 T430 T530 W530 X230、ThinkPad E40 E50、
IdeaPad S300 S400 、HP CQ41、Thinkpad E10、联想V460、B460、L412、
V360、N5010、6050A2371701(HP G32 DM4 DV3)、HP CQ43、HP 431、
东芝L645、L650、神舟精盾K470、海尔R410G、SONY MBX-223、ASUS K42、
ACER AS4740 AS4741 AS5741 AS5742、4代苹果820-3437-B、820-3476-A、
Ideapad U330 U430PT、Alienware M14x R2、ThinkPad X131e、
SatelliteL50-A、HP 820 G1、HP 840 G1、HP 8560p 8460w、HP 6470b、
IdeaPad U510、YOGA2 13……新机型这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PCH下面
带2个BIOS芯片,什么关系,该如何刷程序?Windows 10系统将会引
入全新的BIOS,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对新机BIOS有一个新
的认识。经大量故障机器验证,可以通过分离、合并、修改等操作来
修复BIOS程序,解决不亮机、定时掉电、风扇狂转、关不了机、网卡
叹号、亮机慢、进不了系统、解密、解报错、不认盘不引导、第二次
开机才亮机、需要放电才亮机等一系列问题。
忠告:刷前一定要备份好原始程序,即使确定坏的也要保留!有用!

网友:
说了一啪啦的feihua。

网友:
该段文字属于复制吧 ?
移动到自由板块了

网友:
虽是复制的看看也长见识, 宏基5472就不能随便刷Ec, 不然会认得硬盘但不引导!

网友:
刷BIOS前 备份BIOS   没有哪个维修的不会做吧

网友:
看来新机维修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了,手头上有个E431的就是这样,开机掉电,刷完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认电源呀,开次开机呀,进系统掉电呀,看来新的双BIOS是可以回写的,每次开机关机都有数据变化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MD我的T4301I之前刷的30分钟准时掉电!现在刷了个开机再开机才能正常开机顾客死活不干要求退钱!!!怎么办??????

网友(2016-04-27):
有头没屏,可以写全一点吗

网友(2016-05-27):
吃过这个亏了

网友:
备份原bios是个好习惯

网友:
备份,备份,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是不能随便刷BIOS啊?

网友:
长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2016-06-30):
关于这些问题,搞的修为人员烦死了。都是修同行机 要求高

网友(2016-08-25):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都要备份吧

网友:
刷前一定要备份好原始程序,即使确定坏的也要保留!有用

网友:
说了一大堆 除了最后一句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些什么

网友(2016-10-04):
是啊    要注意备份  ,不然 找不回原机的 很麻烦

网友:
CQ32的一台老机器啦,换了桥之后关机风扇狂转,论坛下载了BIOs刷了能关机了,但是不能二次开机了,要断电之后才能再开,谁有啊105TX的确定好用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是对的。

网友:
这个是对的。以免还不了原

网友(2016-11-14):
怎么分离,又怎么合成,说说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分离合成感觉好难得的样子 ,

网友(2017-02-10):
楼主说了这么一大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备份  为以后存点资料 便于维修

网友(2017-03-19):
怎么分离与合成 修改啊
有大神能说说不能啊

网友: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2017-05-01):
必须备份  ,不然  很麻烦

网友:
刷前要备份下

网友:
人家有的总结也是好的,受教了

网友:
刷BIOS之前都要备份原来的BIOS

网友:
对,我刚入行时师傅就说,原来得bios一定要备份!

网友:
我刷bios前都备份的,

网友:
不行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刷之前肯定要备份下的

网友:
菜鸟不懂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