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5A的dell求解密

楼主(2015-05-01):
dell m6500的机器,找了好久好久没用找到解码器,机器淘宝买的,机器后面什么资料都没用,求求,给烟钱也行

网友A:
这情况刷BIOS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刷BIOS  应该可以的,

刷 BIOS 不行,它的程序是储存在EC里面的 ,换EC 可解掉,位数是-2A7B的我可以解。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这问题没修过,和我们分享下

网友:
目前只有等有算号器的人算一下才行,我搜索了,但是没有找到

网友B:
输入试试:nnnnnnrn

网友: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试试:nnnnnnrn

不行,刚刚尝试过

网友C:
uR3d7h01iRgjbbfY

我在淘宝请人家解开了,密码是上面这个,希望有人能去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R3d7h01iRgjbbfY

我在淘宝请人家解开了,密码是上面这个,希望有人能去研究一下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多方面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