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203HV 机器电源指示灯亮会

楼主(2015-05-01):
宏基V203HV 机器电源指示灯亮会就掉电  不管怎么开多没用 正常是电源板电容漏液 拆机主板正常输出有电压 还是找可个主板代换检测  换好了 机器什么颜色都有  有时候正常  查通病 知道 25芯片有问题 刷了芯片开机正常  使用一夜 正常 交给客户 40元搞定

V203HV 驱动板 48[1].7E207.01M 源兴代工原装板.rar

驱动板芯片

网友:
换了芯片,重新写了程序,对吗

网友:
25芯片???就是刷程序解决的啊??

网友:
25系列程序很好刷

网友:
是收费40元吗?咱们的技术就这么不值钱吗?

网友:
我今天遇到此问题 有时开机不显示 灯亮蓝色 估计程序有问题 试下。

网友:
说的感觉好乱 没有头绪

网友:
收40元,以后你饿

网友:
就是MCU程序坏了吗?

网友:
收藏你的程序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这个有通病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