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 进水主板 无复位 维修

楼主(2015-05-01):
                                             主板型号如下:

                            目测主板背面 惨不忍睹~

                            IO引脚腐蚀严重

                                  CPU供电芯片旁的8脚芯片被拆

                           打对地值没有明显短路,把主板背面洗干净后,没有发现严重
                           刮伤、短线,去料板上找了个同型号的8脚芯片,装上去,
                           没找到同型号IO就简单处理下吧,不短路就行了。上电试试
                           居然能触发!
                                测量内存电压1.6V 正常

                          VDDA2.5V 正常

                          CPU电压1.10V

                         总线好像有电压 1.2V

                        旁边MOS管S极1.8V

                        桥供电 0V

                        查芯片工作条件 1脚BOOT有电压 5脚VCC也有5V
                        7脚开启脚0V  好像被拉低了!由于没图纸 只有跑线路
                       7脚去到旁边的小MOS管,直接测量MOS管G-D  G-S
                       阻值才20 ,去料板是找个N管装上去试试 ,在触发
                       还是没出电压,难道还有别的管拉低!用铜刷子 刷刷周边
                       吧,哎,响了!用放大镜一看 ,此MOS管冒了个洞。

                       更换这两个MOS管

                     在触发试试。。。复位灯一闪即灭,看到了希望。
                      马上测PCIA15脚PCIRST# 3.3V 正常

                    CPU假负载系统复位1.6V

                  复位正常  没找到AM3的CPU 就没上U试了
                我估计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楼主,你又出来秀表来的?

网友A:
进水腐蚀得一塌糊涂,居然还有心思修,楼主不错的说,再说啦,用铜刷子跑线路到底怎么样,想要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得一塌糊涂,居然还有心思修,楼主不错的说,再说啦,用铜刷子跑线路到底怎么样,想要买一个。

助教说 修到复位就行了,铜刷子 实地买2块钱。。

网友:
这板子也是够惨的了   这板子绝对是练手的好板呐

网友:
楼主是迅维学员啊,维修时序和思路都很清晰,基地是很好的学习平台。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此板最后修好没。

网友:
这样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此板最后修好没。

明天找助教找个AM3的U是试下  要不就不跑码 要不就挡代码,因为IO 没换  有个脚腐蚀 短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都可以搞,绝对练手。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我想会跑码的。如果运气好。

网友C:
正常情况下,NPN类型三极管GD和GS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本身击穿的话,D级输入的电压也会串流到G级工作,从而导致本身在低电平截止状态下,D级输入电压也会被S级接地拉低.

网友D:
维修时序和思路都很清晰,是高手吧:

网友:
说的很好
11,基地就是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NPN类型三极管GD和GS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本身击穿的话,D级输入的电压也会串流到G级工作,从而导致 ...

说错了吧,三极管怎么都有G、D、S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得一塌糊涂,居然还有心思修,楼主不错的说,再说啦,用铜刷子跑线路到底怎么样,想要买一个。

铜刷子可以用厨房使用的钢丝球代替

网友F:
你找徐总要一个吧, 就说飞天版主说的,他肯定给你, 我对楼主的万能表很感兴趣啊

网友G:
楼主的福禄克117C居然和我一模一样,假负载也和我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比我好!

网友H:
氧化这样维修好都容易出问题的啊     都是泥巴

网友:
这板子也是够惨的了

网友:
高手哦。进水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徐总要一个吧, 就说飞天版主说的,他肯定给你, 我对楼主的万能表很感兴趣啊

好!  多谢飞天版主

网友:
怕是不稳定,返修。进水的容易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I:
为什么说估计不会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说估计不会跑马

腐蚀严重  不稳定   IO焊盘也掉了   多处进水

网友:
按照时序修板就是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错了吧,三极管怎么都有G、D、S极了。

三极管是BCE级.

网友:
高手,这么严重的居然差不多好了

网友:
意路清晰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时序和思路都很清晰,是高手吧:

别人实地学的老大,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氧化这样维修好都容易出问题的啊     都是泥巴

就是阿,就是不知道桥进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福禄克117C居然和我一模一样,假负载也和我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比我好!

我要是看到那么严重的,我估计会放弃

网友:
在基地,的主板还不是最严重的  ,到下面有点主板进水比这还要严重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错犀利学到了

网友:
我看到这样的基本报废

网友:
氧化这样维修好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镊子电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