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战碟450W电源启动故障求指导

楼主(2015-05-01):
自用的振华战碟450W电源..电脑开机自检完成自动掉电重启..时间几秒到几十秒不等..所有配件都替换检测发现是电源问题..空载短接绿线和黑线..测量各组电压正常..拆开电源目测没有损坏烧蚀现象..技术小白请大家帮忙指点故障原因..

网友A:
先测试重启瞬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重启瞬间的电压是否正常先啊

重启电压12.3 应该正常..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换掉所有电解是个有益尝试,不行再进入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换掉所有电解是个有益尝试,不行再进入下一步

哦..我试试吧..谢谢你意见..

网友:
电解电容全换试下吧,不行再装回去,条件具备的话连主电容450V那个一起换下。

网友:
是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也不定,不过呢从简到繁,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
这种故障的比较难找,先检查看看哪里有虚焊,接触不良的。

网友:
楼主掉电时,先查一下PFC的380V正常吗?

网友:
电容,IC换换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已经更换过电源测试了,真的排除了电脑主板的问题?电源的问题真是不好查,我就没有修好过这种空载电压正常的电源,电容换了也不得,加焊也不得,期待你的修复经验!

网友:
换好了吗?综合大家意见就是把所有电容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已经更换过电源测试了,真的排除了电脑主板的问题?电源的问题真是不好查,我就没有修好过这种空载电 ...

空载不好,最好是带负载看看才是硬道理

网友:
把图中的两个小电容更换。

网友:
从简单入手,插头处是否虚接

网友:
如果测波形是一个省事的办法,不过修这样的电源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以免触电或损坏仪器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回个帖.......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负载不行吧,先检查一下辅助变压器周边的小电容吧,还有输出端电容容量正常不?

网友:
我会先把所有的电容换了

网友: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先换掉试试,考虑是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