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6上电时序

楼主(2015-05-01):
1、插上ATX电源VCC5_SB给U33 UP7706u8供电转换出3VDUAL给南桥供电,一路给IO的65脚供电,3VDUAL给U26 UP7706U8供电转换出+1.2VALW给南桥供电

2、IO得到待机供电产生RSMTST_IO经排阻上拉给南桥表示待机供电好

3、按下开关触发IO得到高低高跳变,IO从77脚发出PWRBTIN#经排阻上拉给南桥请求上电

4、南桥得到触发产生SLP_S5#、SLP_S3#给IO表示允许上电

5、IO从79脚发出ATX_PSON#拉低绿线产生3V、5V、12V

6、经双路供电转换出5VDIMM给芯片UP6103SB供电,且得到1_8VREF的开启输出VCC_DDR内存供电

7、W83310DG得到供电和基准电压从4脚输出内存负载供电

8、3.3V给UP7707M5供电,且收到ATX_PWROK,输出VDDA_25

9、VCC_DDR和VDDA_25经电阻控制Q14转换出VCORE_EN#给电源管理芯片开启CPU 供电

10、电源管理芯片得到供电、VID和开启以后输出VCCP电压

11、CPU供电正常以后输出PWR_GOOD给up6261MB,开启1.25VREF_NB

12、1.25VREF_NB经分压给358的3脚,经内部转换使Q50导通降压得到南桥的供电

13、1.25VREF_NB给358的5脚经内部转换使Q46导通降压得到+1.8V_S0

14、1_2VREF经电阻送到UP6103的7脚,经内部转换使Q58、Q59交替导通降压得到VCC1_1的北桥供电

15、1_2VREF经电阻送到U21B的5脚经内部转换使Q47导通降压得到VCCA_1V2的总线供电

16、VCC1_1经转换电路得到SB_PWRGD告诉南桥供电正常,另发出WD_PWRGD经电阻改名NB_PWRGD_IN送到北桥告诉北桥供电正常

17、时钟得到供电,14.318和经电阻上拉的好信号输出各路频率
18、南桥发出LDT_PWRGD经电阻上拉送到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19、桥得到供电,时钟好信号发出A_RST经电阻改名复位PCIE,另南桥经电阻改名PCIRST#复位IO和PCI插槽

20、南桥发出LDT_RST#经转换电路复位北桥

21、南桥又发出LDT_RST#

今天忙活一下午经徐老师检查可以,瞬间有种内牛满面啊!修复位那天也刚好碰到的就是这个板子,没有南北桥供电,弄了一圈没头绪,最后查图纸才知道有个UP6261才知道那个芯片有问题得到CPU发出来的好信号但是没有出南北桥的那个1.25V的REF没出来换了以后好了,如果没图纸估计以我的水平也就宣布它报废了

13003712398 -5 赞一个!

网友:
是基地的学习资料吗?写的真好,收藏了。

网友:
给楼主补充点细节。
1.楼主前面没有讲到ATX_POWEROK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这个是当电源3V,5V,12V等电压正常之后,由电源发出来的一个PG信号。
2.南桥发出的S3和S5信号不单单去到IO,还有另外一路去到UP7501,这一路是给内存上管提供一个5VDIMM,这是MSI主板都有的一路供电,很多主板这里的5V直接由ATX提供,当是MSI是由两个MOS管组成提供。

网友:
楼主在时钟电路这一块直接跳过了,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下,楼主不懂也可以问下老师们,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FP_RST#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2.时钟芯片在收到什么信号之后开始它的工作?(INTEL的都是在CPU供电正常之后由CPU供电芯片发出PG信号给时钟模块还有南桥)

网友:
第8部就已经输出ATX_PWROK了,这里 的双模供电没写那个ATX_PWROK在那里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不是工作条件,待机的时候输出5VSB的供电,开启后受SLP_S3#,SLP_S5#的控制输出5VCC的啊,时钟在这个里面是不受控制的,时钟的好信号是直接由VCC3经电阻上拉的,就是说一开机时钟就已经开始输出了,FP_RST#是开关针经电阻直接到的是工作条件之一,也有时钟不需要这个复位针的工作条件,只要有供电、晶振、好信号就可以输出各个频率,写的还不全,望各位见谅,实地小小白致歉,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奎奎,可以啊。

网友:
说的好,讲的很仔细,过程很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奎奎,可以啊。

女儿你怎么跑这来学修板了。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女儿你怎么跑这来学修板了。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别灌水, 老徐会抓你的, 你小心点。

网友:
下载学习了,谢楼主和各位的分析

网友:
楼主在迅维学的不错,以后出去肯定是大师

网友:
V星感觉毛病挺多的...

网友:
还不错呐这次考试59分
哈哈不及格,哎,我都不是自己是怎么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