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芯片RTD2482D 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5-05-01):
显示器芯片RTD2482D 是否带程序???

网友:
请问是什么显示器呢  这个芯片好像不带程序的  BIOS才带程序

网友:
RTD2482D好像内部没程序。

网友:
没有的,另外一个有

网友:
应该是外接的,,,,,,,

网友:
看看旁边有没有8脚的BIOS芯片,有就不带程序  没有就带程序

网友:
已经修好,是不带程序的,,是24寸的戴尔显示器,原本不开机,,是没有开机电压输出到高压板,,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