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咨询

楼主(2015-05-02):
您好,我有一hk300-83fp电源,有5V绿线和紫线电压,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但电源预热5分钟后,短接则能成功启动,请问是那坏了。

网友:
一般是电解电容因受热异常所致。

网友:
查输出电容失效....

网友:
大电容和输出电容看下

网友:
楼主先查电容,,,,,

网友:
基本都是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打开电源看看,到底是哪里的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电源打开了吗?进展如何?......

网友:
楼主查一下SB电路的的所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