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21半小时后无声音

楼主(2015-05-02):
一台ACER E1-421的笔记本,笔记本是别人翻新的,其它的都正常,就声音用半个小时就没声音了,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笔记本,一般装个原装驱动就搞定了,这台笔记本我装了好几个系统WIN7,WIN8,原装声卡驱动也装了,但问题还是一样,没声音时插下耳机口,又有声音几分钟,过后又无声音了,请教坛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额  好奇葩的故障   我没碰到过   坐等大神帮你解答

网友:
把耳机孔换下  我刚修过这样的机器 其实都很简单  声卡芯片也就那么点事

网友:
声音这块 就那么点电路 耳机接口 声卡 或者功放

网友:
声卡问题,性能不良,和DELL N5010的故障相似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装系统就好啦

网友:
先换个声卡芯片试试,不行,再查下信号,估计是静音信号起作用了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少见,把接口换一下,不行换声卡、功放,声卡的外围电路一般很少坏,除非进水

网友:
看看声卡有没有问题,或者耳机头子里面有没有卡主!

网友:
接口问题多一点

网友:
换耳机接口  不换就拿着棉球蘸着酒精猛戳

网友:
把耳机插口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声卡芯片!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耳机口的事

网友:
耐心细心坚持

网友:
可能是功放有问题吧

网友:
声卡芯片不良了 换个就行了

网友:
耳机检测接触不良,

网友:
声卡出问题的几率很大 ……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有时从理论上分析不清了,就换吧,耳机插孔,声卡芯片......

网友:
换声卡芯片OK

网友:
声卡芯片是CX20584,没找到这个声卡芯片,无更换,退给顾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