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MTK MT6575 听筒,送话,扬声3无,是什么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5-05-02):
MTK MT6575 听筒,送话,扬声3无,是什么问题,请大侠指教!!!

网友:
音频是哪个ic?

网友:
音频IC问题

网友:
不知道上个图来让大家帮忙找找

网友:
MT6575没有独立audio的,是集成在电源芯片里面的,你先打打听筒、麦克、喇叭的对地阻抗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你这块主板有没有独立audio PA芯片,如果没有的话,喇叭信号(AU_SPKP、AU_SPKN)和听筒信号(AU_HSP、AU_HSN)是集成在电源芯片里面的,如果有独立audio pa,那么CPU会给这颗芯片一个enable使能信号打开控制这颗芯片,你先打打听筒、麦克、喇叭的对地阻抗是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