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51125A t1 161

楼主(2015-05-02):
寻找戴尔的待机芯片,51125A t1 161

换过一个51125A t1 171的还是发烫没反应。郁闷ling....   求啊懂得朋友告知下如何玩

电脑被浇过水,哈哈朋友直接果断拔掉电源了,电脑无烧毁明显异样,只是一个待机芯片插电源就烫手

网友A:
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送给会修的师傅修不然以你的技术水平只能将故障扩大。

网友:
后短或者芯片 挂了

网友:
芯片是一样的,51125型号就可以,你只是后继还有短路,所以会发烫,先打一下3.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送给会修的师傅修不然以你的技术水平只能将故障扩大。

举双手  双脚赞同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也不一定是它坏      你还是老实点去找专业点的维修师傅给你修吧

网友:
肯定 是后继电路有短路的 ,不要光看见哪里发热 换哪里。。。。还是送修专业维修笔记本的 吧。

网友:
      你这情况不一定待机芯片坏了   还是建议送去搞维修地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