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2''易美逊显示器通电后屏幕不亮,开关灯闪一下即灭!

楼主(2015-05-02):
请教大神,22''易美逊显示器通电后屏幕不亮,开关灯闪一下即灭!这是哪部分“掉链子”出问题了?还有一个HYC22‘’显示屏在使用几分钟后会出现阵阵花屏,换别的屏没事,就是用一会会出现花屏!请问这个花屏的原因在该显示器上问题出现在哪部分???在这个五一小长假里,劳烦大神们,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器拆开来看看,应该是LCD的吧?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有换了就好,没有鼓包看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一般是这些问题。
第二个显示器,换屏幕就好了,那肯定是屏幕问题了。至于屏幕的维修本人没有这个技术,等待其他大神的回复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器拆开来看看,应该是LCD的吧?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有换了就好,没有鼓包看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 ...

五一节快乐!~

网友:
逻辑板吧,。

网友:
第一个看一下电容和灯管 第二个量下屏的电压正常多少花屏多少对比下

网友:
量下电源板12V  5V  是不是有电压短路了。。。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是12V后级有短路,特别是MOS管。
第二个应该是屏升压电路有元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是12V后级有短路,特别是MOS管。
第二个应该是屏升压电路有元件不良

3Q!~五一快乐!~

网友:
第一个看看高压版吧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12V后级有短路,特别是MOS管。
第二个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修复的希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