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冲不了电

楼主(2015-05-02):
戴尔灵月 的一款本,装上电池正常接上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充电,请问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么  或者充电芯片坏了?  怎么在主板上找充电芯片?

网友:
右下角有没有显示电池在充电?如果有,建议换个电池试试,其实遇到电池不充电的,首先应该都是换电池。楼主可以拔掉电池,在开机或者不开机的时候测下充电接口有没有电压。有点压换电池试试。

网友A:
换了电池不行再去看充电电路的问题吧。充电电路不一定好修啊。充电芯片一般在接口旁边不远,找个图纸看看接口定义去修吧。供电,系统管理总线,这两个问题多。

网友:
充电电路对于专业维修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复杂的故障   楼主还是送修吧

网友:
先排除下简单的好处理的吧!充电电路还是难搞

网友:
换电池和适配器试试
这款主板坏的少

网友:
先换电池    再查充电电路

网友:
换电池先,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看图纸,不懂不要胡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池不行再去看充电电路的问题吧。充电电路不一定好修啊。充电芯片一般在接口旁边不远,找个图纸看看接 ...

换电池和主板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和主板秒杀.

你直接叫客户换机器得了,还修什么?

网友:
电池没坏就查充电电路。

网友:
先看一下BIOS里面是不是能看到适配器的功率

网友:
期待大神回复

网友:
小问题。换电池试试,还不行就查充电电路    充电检测电路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你说的可能都有可能
不充电你可以先排除下电池本身的原因

要是客户可以送修 找个专业地点检修

网友:
用电池正常开机,说明电池是好的,问题就出现在充电电路了

网友:
戴尔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换适配器好的

网友:
换个电池先试试啊  不行再拆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