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错误

楼主(2015-05-02):
刷bios最后一步校验失败,每次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遇到校验不过,但是是OK照样用的,就没管它了。
以前刷BIOS都校验下,现在刷BIOS都不校验了。刷好了,校验不校验都一样。

网友:
都确保正常情况下   报错就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