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奇怪故障

楼主(2015-05-02):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E42G的机器 很奇怪的问题,有修过这种情况的告诉下,集成的。都能正常进系统,换过屏幕,故障依旧,外接正常显示。求助。。。。。。

网友A:
排除过系统吗,重装系统,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进BIOS里也是这样的  照片没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过系统吗,重装系统,不行刷个bios,

进BIOS 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用集成显卡正常吗

网友:
EDID数据   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 也是这个样子

晕,我是说刷bios,不是进bios。

网友:
主板没检测到屏幕码片

网友:
进PE试过没。

网友:
分辨率调过吗?

网友:
这不像硬件有问题呀,倒是像程序问题。

网友:
像是分辨率这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
把分辨率这一块好好查查

网友:
刷屏幕的码片试试

网友:
先排除分辨率设置的问题,再刷一下机试一下吧,看看屏线,和屏接口电路

网友:
搞屏上这块,以前碰到过一次

网友C:
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好像是换屏线解决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的码片问题

网友:
试试换屏线 刷码片

网友:
调节分辨率呀?这问题好修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已解决 屏线的问题 定个屏线换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到过这种现象,好像是换屏线解决的。

对的  换个屏线就好了  谢啦

网友:
屏上马片程序不对

网友D:
哦对了 前几天我遇到一联想的机器 屏幕显示分成三个画面 换屏线和屏都不行后来发现 主板屏接口旁边的19v电感坏了,这也是第一遇到 希望能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外接试试  测耦合电容 和屏接口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曾经把屏边上一条软排线给不小心弄掉了,也就是和你发的图片上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 前几天我遇到一联想的机器 屏幕显示分成三个画面 换屏线和屏都不行后来发现 主板屏接口旁边的19v电 ...

恩恩  谢谢 修机器千奇百怪的故障都能遇到 这个故障我更换屏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对滴 已解决 换屏线OK了

网友:
像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