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维修至达945主板一例

楼主(2015-05-02):
不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主板型号:至达945

  故障现象:能触发不亮机
  维修过程:上电,发现有复位不跑码

,不跑码问题有点难修,不管了,先测下各大供电再说

内存,1.8,正常

桥,1.6正常,

总线1.2正常

CPU1.5V正常。看来故障没有那么简单。再接着测

BIOS芯片复位1.7V,不正常,看来是有东西短路把复位拉低了,复位一般只会去网卡,IO,BIOS芯片,各种插槽,反正去的地方也不多,一个一个排除。先挑起网卡的复位脚

故障依旧,在挑起IO的复位脚

发现复位正常了

看来是IO损坏导致复位被拉低造成不跑码,开始更换IO

换完后激动的上电,发现复位电压正常了,但还是不跑码且复位灯隔几秒闪一次。难道还有问题,这时发现网卡的复位脚还没有焊回去,马上焊上,顺便把BIOS芯片加焊了一下,再次上电,终于跑马了

接显示器,亮机了

维修完毕。顺便附上此主板的BIOS

网友:
不过,楼主没有忘记最基础的维修步骤,思路也清晰。赞一个

网友A:
楼主好思路,要是我就先刷BIOS了。

网友B:
IO的复位脚正常应该是3.3V吧。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先查各供电,再查复位,思路正确。这个应该是IO的复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思路,要是我就先刷BIOS了。

其实我也想刷BIOS的,但是这主板没有官网,BIOS找不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的复位脚正常应该是3.3V吧。

是的,正常为3.3,按复位开关时要能从3.3跳变到0在跳变到3.3才算正常

网友:
没图的情况下   主板的各供电都找全了  楼主经常盲修吧

网友:
这里再说一下,对于有复位不跑码的板子我都是先测供电,时钟,再测复位的,因为时钟正常,就没有写。时钟直接测时钟芯片旁边的33欧电阻就可以。这板的PCI复位其实也偏低,不过复位灯正常就没管它

网友E: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可以取下IO和网卡芯片判断故障,挑脚有时候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各供电,再查复位,思路正确。这个应该是IO的复位短路了

嗯,你说的这里IO复位短路应该是37脚对地阻值小于正常几百多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可以取下IO和网卡芯片判断故障,挑脚有时候容易损坏芯片.

本人焊工不太好,直接取芯片搞不好就装不回去了,挑脚的时候不要挑太高,芯片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正常为3.3,按复位开关时要能从3.3跳变到0在跳变到3.3才算正常

我有块富士康g41复位电压3.3正常,但按复位开关时不跳变,bios第六脚spl-clk没电压,此脚连南桥,不知怎弄了,求救各位高手支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富士康g41复位电压3.3正常,但按复位开关时不跳变,bios第六脚spl-clk没电压,此脚连南桥,不知怎 ...

各大供电都查了吗?还有PG信号,复位针的电压,复位针相连的三极管,场馆还有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富士康g41复位电压3.3正常,但按复位开关时不跳变,bios第六脚spl-clk没电压,此脚连南桥,不知怎 ...

各大供电都查了吗?还有PG信号,复位针的电压,复位针相连的三极管,场馆还有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富士康g41复位电压3.3正常,但按复位开关时不跳变,bios第六脚spl-clk没电压,此脚连南桥,不知怎 ...

各大供电都查了吗?还有PG信号,复位针的电压,复位针相连的三极管,场馆还有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可以取下IO和网卡芯片判断故障,挑脚有时候容易损坏芯片.

本人焊工差,乱取芯片怕装不回去,挑脚只要不挑太高芯片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都查了吗?还有PG信号,复位针的电压,复位针相连的三极管,场馆还有南桥的工作条件

你好!pci跟pci-e跟复位徘针复位电压3.3,都正常,复位正常了,2个pg都正常了吧。好的,我再按你提示,查查,谢谢你

网友G: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是先摸一下各个芯片的温度再搞其他的。

网友H:
楼主的贴写得很明白,可以作为标准教材了,想知道,不换IO,只把其复位脚挑起,能亮机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是先摸一下各个芯片的温度再搞其他的。

IO的温度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摸过了,没有发热。一般要像供电脚这样大电流的 引脚短路了芯片才会发热。复位只是一个信号,没有多大电流。所以即使短路也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贴写得很明白,可以作为标准教材了,想知道,不换IO,只把其复位脚挑起,能亮机不?

已经试过了,亮不了机。也不跑吗。这主板的BIOS和IO和南桥都相连,IO坏了应该会影响南桥读取BIOS,南桥读取不到BIOS肯定亮不了机

网友I:
原来这个板子复位连接这几个芯片?是大部分主板都这样的吗?我修主板少,不知道,希望楼主告知,谢谢。

网友:
看着大师搞主板这么容易,高手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温度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摸过了,没有发热。一般要像供电脚这样大电流的 引脚短路了芯片才会发热。复位 ...

是这样子的,一般芯片供电脚引脚短路会拉低此引脚正常工作电压值,信号工作一般是小电流多,复位信号一般在这里是高低高电平跳变,一般短路的话,会偏离高低电平变化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贴写得很明白,可以作为标准教材了,想知道,不换IO,只把其复位脚挑起,能亮机不?

不行的,IO坏的话,部分引脚内部功能也会缺失.挑起复位脚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焊工差,乱取芯片怕装不回去,挑脚只要不挑太高芯片一般不会坏的

嗯,一般芯片空位引脚可以挑起工作,挑太高的话,某引脚会失去本身功能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是先摸一下各个芯片的温度再搞其他的。

一般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本身上电也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这个板子复位连接这几个芯片?是大部分主板都这样的吗?我修主板少,不知道,希望楼主告知,谢谢。

复位连接的芯片具体要看主板的设计。桥一般会发出好几个复位信号。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指示的是PCIRST#信号。这个信号一般会连接PCI插槽,IO。网卡一般会采用单独的复位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主板网卡被雷打了以后依然可以开机。山寨主板一般会为了布线方便,和PCIRST#连到一起。然后还有CPU的复位,北桥的复位。这几个要查图纸才可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本身上电也会发热.

南桥缺电压会引起发热,其他的芯片缺电压应该不会发热

网友:
给力。很详细,,,引脚定义也分的很清楚。新人学习了

网友J:
I/O复位脚有问题怎么会开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I/O复位脚有问题怎么会开机呢

IO的复位脚不参与触发的,影响触发的是RSMRST#。复位脚只有在上电后才起作用

网友:
突然个方法

网友:
怎么个方法,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复位脚不参与触发的,影响触发的是RSMRST#。复位脚只有在上电后才起作用

谢谢解答,对,只要RSMRST#信号正常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