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260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5-05-02):
通电主机运行 不显示,260的电源坏了很多了 都是一个问题,求高手,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都说全汉好 可是返修太高了

网友:
检查坏电源主要坏那几个件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现象, 这个电源坏的太多了 都是能启动 但是不显示 更换电源就解决。

网友:
通电主机运行不显示,也许是显示器坏了也不定啊。

网友:
电源坏  我修的比较多的就是电容古堡的

网友:
我用的航嘉的也可以,你那的市电是不是电压不稳呀?

网友:
估计这是全汉通病 破电源 以前总认为全汉的好,可是这电源也就是3年 批量统一坏 还是一个毛病,开机电脑能启动 但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测一下-+5V.-+12V,3.3V,PG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启动主机,一般就是无PG,而无PG的原因很多,可以沿PG线逆查

网友:
楼主怎么就确定一定是电源坏了呢?

网友:
楼主能传张照片吗?,,,,,,,,,,,,,

网友:
PG延时不对

网友:
PG信号不对导致的

网友:
待结果,请分享。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可能PG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