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不充电插电池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15-05-02):
事情过去好多天了,今天休息就上论坛上看看,从迅维上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也应该回报下大家了。废话有点多啊!大家别介啊!
     前些天接了台联想U410的本子,应该是超极本吧!报修的问题是电池不充电,拿来接上电流表按开机键开机到logo界面掉电,有时候滚动条掉电。因为之前这款机器修了好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于是拆机准备刷个bios,想想先放下电试试,完事还是一样,就把电池拔了准备再点下试试,总感觉和bios关系不大,这个机子是带两块电池的,拔了电池之后开机能进系统而且测试半天也没见问题,但是只要加上任意一块电池都掉电,在系统下插电池也是一样,量了充电电路也没见任何问题,怀疑电池坏了,之所以这样怀疑因为前几天来了台U310的机子和这款故障一样修了半个月没修好,最后还是又等来一台刷bios就好的U310的机子把人家的电池放上去就好的,后来那个U310的两块电池都坏了。但这个机子客户着急没办法只能发回服务站让他换电池试试,没想到过几天又返回来了说了换了电池现在故障是掉电,我一看还是老故障,没办法只能买充电芯片了,充电芯片型号是BQ25  买的时候想想EC也管充电所以顺便也买了两个回来。回来换上充电芯片故障依旧,最后又换上EC好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
    因为之前修的时候没想发帖所以没拍照。。
     当我把机器装好以后开机故障又还原了,因为裸板测试还是好的,首先排除溢钉,因为这款机器的钉是那种六角的就4个,分别在4个脚垫下面,键盘还没装所以不是键盘。当我把后盖取下来再试就能开机,找了半天终于在后盖对着USB口的地方有块像无线网卡那般大小的黑色垫是导电的。没错这个就是导致客户机子出故障的罪魁祸首。但是主板对应的这个地方并没有贴纸。不知道厂家是怎么设计的。补上个贴纸此机正式修复。
     其实这对于大家来说不算什么难度的问题。希望大家看在我这废话半天的份上能给加点分。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懂得客户之前机器为什么就没问题呢?这样讲下来应该不止一台机器这样啊,应该所有这款机器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才是。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黑色垫是导电,厂家的太垃圾了。

网友:
可惜分都加完了,楼主这个是实践出来的,称赞一个

网友:
维修中  由于厂家安装的一些附属品造成的故障  也是挺常见的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广达代工的吧?

网友:
不遇过,学习中

网友:
跟B460待机那块差不多 都是厂家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得客户之前机器为什么就没问题呢?这样讲下来应该不止一台机器这样啊,应该所有这款机器都会出现这种问 ...

以前秀果很多台这种机器,真没仔细看,有没有可能主板或者后盖稍微变形  导致导电引起的!

网友:
下次看到直接秒了

网友:
看来还是观察法比较直接命中

网友:
楼主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联想U410CPU电压不出来,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