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开机黑屏,可以连接电脑

楼主(2015-05-02):
求大神指点维修方向

网友A:
检查下是显示屏还是主板问题,主板有问题查下U3,U23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幕的事情吧

网友:
检查下是显示屏还是主板问

网友:
把电池扣下了用万能充充满电,试试,

网友B:
不是黑屏吧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暗屏   不行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屏吧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暗屏   不行换个屏试试看

是黑屏,没灯光也不显,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黑屏吧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  暗屏   不行换个屏试试看

是黑屏,没灯光也不显,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黑屏,没灯光也不显,换过了

现在刷机,出现-1,然后就不连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显示屏还是主板问题,主板有问题查下U3,U23部分有没有问题

显示屏换过了,刷机出现错误-1,就不连电脑了

网友:
进入恢复模式刷机试下

网友A:
可以系统没刷好,开不了机了,刚开机时仔细看一下显示屏中间有没有一个苹果在那,有的话就是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系统没刷好,开不了机了,刚开机时仔细看一下显示屏中间有没有一个苹果在那,有的话就是无背光

有开机电流,黑屏不显,没背光,刷机出现错误-1,就不联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系统没刷好,开不了机了,刚开机时仔细看一下显示屏中间有没有一个苹果在那,有的话就是无背光

进入恢复模式再重新刷一机看下

网友:
找图纸,测一下屏幕供电有没有,再测测显示座的阻值,看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