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主板开机到LOGO死机

楼主(2015-05-02):
梅杰主板开机到LOGO死机,直接刷BIOS 就ok型号SY_n5h-rl

网友A:
这刷BIOS好了,楼主算是运气好的,有好多都是外设坏或者是南桥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刷BIOS好了,楼主算是运气好的,有好多都是外设坏或者是南桥坏。

见这种情况,先修容易的,不行再修难的

网友C:
就是。我都见到两个是南桥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都见到两个是南桥坏的了

这次算我运气好,下次,再有机会就干桥

网友:
外设坏了也常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这种情况,先修容易的,不行再修难的

呵呵,说的是,都是从简单修起。

网友:
这种大部分都是外设有问题的吧

网友:
又学到了依照 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只遇到外设坏的 刷bioss好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D:
楼主能简单的说一下怎么刷BIOS 吗?教 一教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简单的说一下怎么刷BIOS 吗?教 一教 我

取下BIOS芯片,放到编程器里刷,就可以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还是不会1

网友:
档LOGO 先刷BIOS 再拆 网卡 声卡  不行换南桥 还不行 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