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PME-S2不触发

楼主(2015-05-02):
开机不触发 一通电桥立马发烫 求大神帮忙

网友:
开机不触发还能通电?CPU风扇转不转啊?还是说只要插上ATX电源桥就烫?如果是的话,看下待机3.3V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插上atx电源就发烫

网友:
这个要慢慢看啊。

网友:
桥烫  可能  3。3   5   有短路了

网友:
桥烫测短路先打数值

网友:
打值3.3V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桥发烫 那还查什么 桥挂了吧 。强制开机 看会不会烫手。

网友:
明星桥短路了 换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