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97进Windows黑屏求助

楼主(2015-05-02):
一台Macbookpro型号是A1297版号820-2610-A折磨了好几天还是没搞定,实在没招了像大家求助。机器故障为:双系统启动Windows7直接就是黑屏,机器是开着的无任何画面显示。但是进苹果系统一切正常。现在换过G96-635-C1显卡,换过硬盘和821-0791-A的硬盘连接线。刷过BIOS ,。重新安装系统也是直接黑屏,拔掉硬盘线还是进光盘还是同样问题。但是偶尔也能进入系统。硬件有问题应该是苹果系统也进不去的,现在是能想到的问题都试过了现在是毫无头绪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5-8 18:08):
电脑今天已经修好了,故障还是显卡的问题。第一次换的显卡也是坏的真是害人不浅。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能进苹果系统,硬件就没问题了,会不会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用安装版的光盘来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啊   按说能进苹果系统硬件的可能不大   个人意见 祝你好运  搞好了说一声

网友B:
苹果确实不好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啊   按说能进苹果系统硬件的可能不大   个人意见 祝你好运  搞好了说一声

也有同感

网友:
移除现在的windows,bootcamp原版引导安装,下载苹果官方给的驱动源试试

网友:
耐心细心坚持

网友:
能进MAC os,硬件就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加集成驱动,

网友:
按时序测量一下吧,内存部分查了吗

网友:
对比一下WIN7系统 和苹果系统分别启动时的电流,和各部电压及波形,一定能找到不同。另外是不是设置不对

网友:
明明是好的还要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确实不好正啊

多看多听多学习多上论坛,小兵也能够成英雄

网友:
进苹果系统是好的   进WIN黑屏  驱动的可能怀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版本不对

网友:
楼主先排除系统问题后,再查独显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