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ViewSonic 优派\VA2016W 优派 VA2220W AL2216w VA2016W 都通用的MCU

楼主(2015-05-02):
显示器\ViewSonic 优派\VA2016W

优派 VA2220W AL2216w VA2016W 都通用

屏:M201EW02 V.8
驱动板:490741300200R

优派 VA2220W AL2216w VA2016W

网友:
谢谢,有时候优派很难找

网友A:
这个可以都可以点亮你说的哪几种型号的液晶屏吗,,尺寸不一样的也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都可以点亮你说的哪几种型号的液晶屏吗,,尺寸不一样的也可以点亮????

可以的,尺寸不一样的也可以点亮

网友:
啊赛迪网是否

网友:
分割肉特工

网友:
除非这个M201EW02   20.1寸的屏的分辨率是1680*1050 ? 查了一下,果然是1680*1050  ,相信LZ说的了,应该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