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老师常用IO引脚表内出现2个ITE8728

楼主(2015-05-02):
如表中,出现2个ITE8728F,但是引脚定义却是不一样的,想问下大家知道怎么区分这两种不同引脚,但是型号却是一样的?疑惑中

图片比较模糊,是倒数第8和第11行,有2个ITE8728F,但是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A:
楼主,照片保存看不清楚啊。

网友A:
放大在保存就好了,看了下这个引脚定义只有型号,我也想知道,知道的讲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在保存就好了,看了下这个引脚定义只有型号,我也想知道,知道的讲下吧。

不知道,帮顶了

网友B:
一个是GB的吧,就是技嘉专用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片保存看不清楚啊。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图本身就是就是从徐老师贴出来了,是原图上传的,我这边也是模糊粗略的看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GB的吧,就是技嘉专用的I/O

我想知道怎么区分,就是IO上面有啥区别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图也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怎么区分,就是IO上面有啥区别

第三行带GB为技嘉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