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控制什么的 在线等

楼主(2015-05-02):
客户拿过来不触发   待机0.01  拆掉这芯片 开机正常了  找不到这芯片控制什么的   图纸没有找到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芯片主要控制什么在线等

网友:
哥们,这啥机器上的

网友A:
我们不是神仙  我草

网友B:
这种也能分析出来的   那就是神级别的人物了

网友:
你照一下板子在什么地方用。大概能猜 出来。你这样。有芯片资料也知道

网友:
声音放大用的芯片

网友:
好像是功放,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是神仙  我草

兄弟别这么猛嘛,低调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
到底是什么芯片啊 谁出来解释下

网友:
类似声卡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也能分析出来的   那就是神级别的人物了

哈哈,你也有草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是神仙  我草

兄弟,好生猛,怎么最近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不是神仙  我草

注意语言文明……

网友:
电位器,可变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