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300不显示维修思路:

楼主(2015-05-02):
三星9300不显示维修思路
检查HDC702接触是否良好,如果异常补焊,HDC702接触良好没有问题,检查VCC3.3(C549) 上有没有3.3V电压,。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重置或更换PMIC(U500)

如果电压正常请检查VCC2.2V(C735) 。

如果没有电压重置或者更换U707.如果电压正常检查ELVDD4.6V(C713)、ELVSS-4.9V=3.0―――4.4V(C712)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补焊L703、L706重置U706 .上述都正常换显示屏。

浸液导致不显示维修思路,使用烤箱温度调至80度左右,烘烤10分钟!也可使用吹风机直接吹屏幕,吹得过程需要开机吹,吹十分钟就有图像,但是必须用烤箱烤!.

网友:
有你,作为小白,我很幸福,谢谢

网友:
管理员都 修手机了   这世界太疯狂了

网友:
遇到不显示都是屏坏了,三星就是爱坏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