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P61H REV 2.0 魔固版

楼主(2015-05-02):
昂达 P61H REV 1.0 魔固版

网友:


网友(2017-06-23):
BD82H61 SLJ4B
IT8893E EXA
25Q32FV
RT8876AGQW
RT9612B
RT8120A
3101S 内存VTT
NCT5532D
RTL8111E
ALC662
维修记录:
    港源数码,说CPU供电处有个贴片电容明显有烧痕,好像是12V对地的电容,测量果然是12V的对地,已经烧开路不影响电路,不理。不装内存时,CPU核心供电是1.2V,装内存时,CPU核心供电先是1.2V,1秒后0.992V,不显示,两秒后升到1.2V,掉电,自动重启。刷官方BIOS试试,官方找不到,垃圾的官网,迅维下载了个,居然好了,运气啊!
    亮机时的CPU核心供电情况:1.2V-1秒后-0.992V-亮机-保持0.992V,集显供电情况:0V-0.845V-亮机-保持0.84V。

我就是刷了他的BIOS好的,各位放心下载吧。

网友(2017-12-17):
我的板子内存12G   显示8g   系统换了    依旧    内存内问题    怀疑是bios的事   这个能刷吗

网友:
我也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