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8GM3-RL主板跑38

楼主(2015-05-02):
如题,内存擦过也插拔过还是不行,就是不点屏

网友:
卡38,大多数人都让你干桥。你先拿表对显卡插槽上的电容打值。如果对地值没有偏小或偏大,就干桥吧。
我也就能帮你到这了 兄弟

网友A:
38代码挡USB控制器,请检测USB接口供电、数据线是否正常,再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式式

网友:
CMOS电池先放电试试。

网友:
跑过内存没有?  如果跑过内存挡住   不是声卡  就是网卡

网友:
我记得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吹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代码挡USB控制器,请检测USB接口供电、数据线是否正常,再刷BIOS。

我擦,不早说,我梅捷一块G41     诊断卡 38 37  在LOGO那里卡了, 我拆了外设,刷BIOS 干了,桥,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38基本是南桥问题 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