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w589白屏

楼主(2015-05-02):
w589白屏 解决办法:
1  w589白屏,换排线和屏都无效的,主板上排线座左上角排电容拆掉端接。

2  顾客拿来的时候说是正常用着坏的  看了半天无果,最后差排线座阻值量出有一脚短线,位置是主板座下排从左向右数第11脚到照相下面两个小黑片子有个5个脚供电管 供电管的右边有个小电容.把线连到小电容的上面就.ok了。

三星9100进水短路:拆掉此电容试试。

网友:
唉,我的白屏都还没搞定

网友:
办法解决了吗。可行不

网友:
楼主专业,所以应该全解决了

网友:
要是知道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电容漏电,屏缺电压导致的白屏。

网友:
说到底还是要先测量有关电压,从电压情况确定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A:
lz  大神 妳就不理我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大神 妳就不理我了 是吧!

怎么这么说呢,

网友:
我也越到白屏,换线换屏都不行,就不知道咋搞了,早看见这就好了

网友:
白屏基本是屏无供电

网友:
白屏是没有信号吧,感觉和液晶的有点像啊

网友(2015-06-09):
这个真的很实用

网友:
思路很简洁,没有明确思路和故障分析,要是分析思路明确而且用什么办法法确定,测量位置。最好能附带电路图。结合做个详细的分析那样,阅读者也会理解透彻和清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