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008l不 充电

楼主(2015-05-02):
I9008l不充电,首先拆机,拆机图省略,仔细检查一遍,排除。尾插、线的问题,无奈只有检查充电模块,仔细一看虚焊了,如图短接两处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只有换了。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这么讲不好理解。

网友:
看懂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那里呢

网友(2015-06-12):
粗茶淡饭,胃口永远不变,只是你要加些配料更好!要是配合原理图纸,一步步分析那样最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