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7000进水短路220mA电流跳动

楼主(2015-05-02):
三星N7000进水短路220mA电流跳动,如图:机器进水容易损坏的位置,一般N7000进水造成这种现象,都是这两个。

网友:
维修手机的大师,我厉害的样子,拜你为师可以吗

网友A:
这也就是发帖。 这要是布置工程任务会出大事,  220A的电流可以摧毁你维修台的一切设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是发帖。 这要是布置工程任务会出大事,  220A的电流可以摧毁你维修台的一切设施,

应该是少打了m吧。、。。今儿我这么这里整栋楼的店从220v 变380v   就像过年放鞭炮似得。。。 准备叫 南方电网!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少打了m吧。、。。今儿我这么这里整栋楼的店从220v 变380v   就像过年放鞭炮似得。。。 准备叫 ...

不会吧,接上了工业用电?

网友:
电阻多大知道么?

网友:
都是纯经验的啊,看着好像都差不大多啊

网友(2015-06-09):
感觉不错,看完感慨颇多

网友(2016-01-29):
进水手机不好修的,学习了

网友:
左面是电阻吗

网友:
过来 顶下  楼主~辛苦了!
我也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是通病吗,再详细点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 右边那个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2016-03-10):
思路清晰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