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今天遇到一个网络问题搞不定

楼主(2015-05-02):
今天去给一个小饭店装个wifi,他是用房东的线,房东装了一个磊科nr235p 的路由器,再分给整栋楼的出租房用的,
小饭店电脑直接插房东拉下来的网线,可以直接上网,地址是动态获取的,地址是192.168.1.X
本来以为是小事一桩,把我的水星路由装上去,原来的线插在wan口,这边的路由器ip改成192.169.0.x 之类的,操,竟然灯都不亮,经测试,wan口和线都没问题,后来再换一个路由,
勉强可以亮了,但是wsn口设置动态IP,获取不了,设置成静态,同样是ping不同房东的磊科nr235p,无奈,只有灰溜溜的走了。
你马,磊科路由有这么强吗,可以封杀二级路由器了?房东的路由器不知道密码进不了去看看,
饭店老板找房东,房东不吊他,说拉给你一条线,可以上网就不是他的事了。

网友A:
上次遇到 必须用一样的路由    二级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 必须用一样的路由    二级路由器

补充一下,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小时,路由器里 MAC 地址克隆方式也试过了,都搞不定。

网友C:
直接插房东的网线,看一下网络连接情况,如IP分配地址是多少,如果房东进行了MAC绑定,要把现在电脑的MAC地址复制到路由器

网友:
当交换机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房东的网线,看一下网络连接情况,如IP分配地址是多少,如果房东进行了MAC绑定,要把现在电脑的MAC地 ...

不一定要相同的路由  这个本机电脑的mac值得试下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最后。恢复一下出厂,什么都不要设置。直插wan口。就能用了。

网友E:
把IP地址改成192.168.1.30让后把路由器DHCP功能关闭直接把网线插在1 2 3 4 0 LAN口上 连接无线应该能上网。要上有线就在买一根网线插在LAN口 1 2 3 4上就行啦

网友:
就是吧MAN口关闭 把路由器变成一个 带无线路由器的交换机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没看的明白啊

网友:
关闭DHCP功能  就可以了  做交换机用

网友F:
这个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账号密码不是路由器的吗

网友:
如果真有可以封杀二级路由器的,建义你把主路由器重新调一下

网友:
当无线交换机就是了。干嘛一定要当路由器用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  一级路由是迅捷的无线 这个可以正常使用 包括拉出来的网线直接给电脑也可以用  但是二级路由是TP的  经过TP的路由器之后死活上不上 我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 我还怀疑是不是不一样的路由器就不能用二级路由  但是之前我之前接的都是一样的 我想想按理说是可以 但是昨天真的是不行 我把主路由接上来的网线拉到二级的TP的 LAN口 关闭DHCP  不行  我已经改了二级路由的IP地址了 不是192.168.1.1了 已经不是这个了 但是就是不能上  我都郁闷死 后面我走了 到现在也还没搞懂什么原因  之前也接了很多的二级路由啊 但是都好了 就这次死活不行 而且之前也是这个接法 可以啊 这次换了不一样的牌子的路由器就不行了,还有就是因为拉的不是一个人的无线 店里的主路由是店里的  但是二级的TP是个人宿舍用的 我设置了一下店里的一级路由发现连店里都上不去了 吓死我 赶紧设置回来 后面我再也不敢动主路由了 最后还是灰溜溜的走了 我说让别的电脑店来弄 那人还是我熟人 真是丢人  有谁告诉我一下还能怎么弄 昨天我就是LAN 接LAN口 不行 我就接成LAN口接二级路由的WAN口 还是不行   谁教下我呗  这个弄不好 还有下次 还要丢人

网友:
の通风柜v全国范围更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第一个路由器必须是无线的路由器,第二个才能架无线的,否则上不了网。。

网友:
行行有学问,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恢复出厂,

网友:
  相同路由设置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面换了几个牌子的路由后,最后用了TP的可以用。你试试再换换其他牌子的路由,防二极路由,不会做到防全部的

网友:
如果房东给的是帐号就好设置路由器,房东给的是网线一根《绑定的ip》,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当交换机使用还是可以的,做无线路由不做有线路由就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IP地址改成192.168.1.30让后把路由器DHCP功能关闭直接把网线插在1 2 3 4 0 LAN口上 连接无线应该能上网。 ...

楼上正解,我也是用这种方法的,效果不错的,但是也遇到过搞不定的

网友:
不插WAN口  插1234   然后给无线农二密码   别的不用调看看

网友:
楼主忘了检查一个重要的东西,水晶头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灯都不亮

网友:
直接插在wan口,改动态获取ip

网友:
最好还是用同样的路由器。这种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插WAN口不行,接LAN口,把DHCP关闭。我都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我都是把路由器当无线交换机用的,插在4个出口上的任意一个,就能用了。我试过好几个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很大部分在房方路由设置上,如果房东开启一些限制应用的话,路由器是肯定是接不上的(磊科的那个路由器是带有管理功能的  如果MAC地址绑定等什么的就可能就不行了);还有你接TP路由时,还是把网段改一下更好

网友:
插在LAN口上,不用任何设置,我的就是这么用的,给自己的路由设个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改你的路由器网关不要跟房东的一样后网线插lan口试试没有

网友:
你可以关闭二级路由的dhcp,把房东的线直接插在LAN口试试啊,就是不用路由功能,把二极路由当交换机用

网友:
有可能是路由的网段冲突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H(2015-06-05):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个。最后。恢复一下出厂,什么都不要设置。直插wan口。就能用了。

恢复出厂,肯定上不了网,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中,新人谢谢各位师兄弟的经验

网友: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网友:
楼主,你安装之前看没有看下线总共几台电脑啊,如果多的话普通路由器是带不动的,需要用企业级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路由器必须是无线的路由器,第二个才能架无线的,否则上不了网。。

纯属胡言乱语  我就用着呢 第一个主路由 TP的 RL-R406  第二个无线路由器 迅捷FW150R  腾达W308R V2  腾达FH303  迅捷FWR310  都可以正常使用 邻居的主路由 FWR310 后面2个无线路由器 腾达w308R 和磊科N738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把网线接到WAN口   然后把IP改成2.1就可以的吧    而且新款TP路由不要设置的 直接插上让他自己检测就能用的   建议用TP路由  方便又省事

网友:
不一定要相同的路由,,楼主可以试下把路由当做交换机来使用,我之前就是这样解决的,或者楼主换可以智能检测的路由,比如华为,或者360等等,可以一键检测上网方式并自动设置!

网友:
按常理不行就是逼屈呀!头痛

网友:
关闭 dhcp  服务 让主 路由  分配 就 ko 没有那么 玛法

网友:
我都是改了IP地址 连接方式设置是动态IP,一般就没问题了,我这连一个不能拨号的路由 照样能用2级路由。你测下网线是不是有不通的。

网友:
二级路由器以前是怎样设置还是怎样设置,设置好后二级路由器的wan口速率调一下,调到10M半双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账号密码不是路由器的吗

帐号、密码是上级路由的,你不用路由,不用拨号都可以上网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恢复出厂,肯定上不了网,不信你试试看

兄弟 你骗自己吧 要不你肯定用的还是第一路由的WIFI 只是把信号接过来而已

网友:
现在解决没,求告知 学习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小时,路由器里 MAC 地址克隆方式也试过了,都搞不定。

從路由的DHCP必須關閉的,打開的話上不了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從路由的DHCP必須關閉的,打開的話上不了網

IP地址最好改個.8.幾的,不然別人有路由器一般也是.0啊.1啊!容易衝突

网友(2015-07-05):
我只能说你那根线有可能拉得太长了,信号有可能放不过来,弄个网路放大器试试

网友:
先顶上去,再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5-08-09):
再加无线路由器就当交换机用吧

网友:
后面查出来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路由器必须是无线的路由器,第二个才能架无线的,否则上不了网。。

。。。。。乱讲

网友:
不同牌子的路由器可以二级路由,

网友:
这种如果灯都不亮,可能性很大是你接的第二级路由器的信号接收能力差点,一级路由的信号到二级后衰减的很厉害,所以就无法使用,可以试着更改路由器的连接速度,就是10M或者100M或者是自动的那个选项,但不是所有的路由器都有这个设定的,tp的一般没有这个功能,要么在路由器前面加个交换机试试。

网友:
我已经多次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改wan口速率解决的,改成10M就可以了,楼主这根网线如果插电脑可以用,接路由器不可以而且路由器设置确定正确,那么一定是这个问题,可以换路由器或者是换较好的网线。